CPU核心电压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时钟电压是0.44V

网友:
有的主板要上cpu才能测出

网友:
论坛里说了N次了~
VRM版本问题!
上2.0以上的CPU测试1

网友:
上2.0以上的CPU难道不怕烧了

网友:
楼上的你的是电压低又不是电压高怎么会烧~顶多就点不亮
~有的板子不上U测的不为准的~

网友:
那我上CPU以后怎么测试呢

网友:
别的都正常的话上CPU跑码啊~~看下哪有问题~
CPU主供电上了CPU后测电感那里就测出来了~

网友:
上CPU,代码还是00,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电压多少,应该是CPU没有工作吧,如果是BGA的可以考虑一下座子

网友:
你测下复位正常吗?如正常  CPU座子也做过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复位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我的复位电压是0.98不知道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只不过会不过,因为支持不了这么大的话,只会CPU不过,不会别的什么了!我试过好多的这样的,除非是你的板子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1。1到1。2吧!小一点也没有关系的!还有的是0。6就可以的!·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电压值应该是正常的,打一下CPU假负载上的AD值,看是否有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