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无开机

楼主(2008-09-08):
偶的一本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无开机电压,电源一插电源上的灯就闪个不停,本本上电源灯不亮,近电源插头那一个CA705K 4407八角苾片发烫,一个R010像贴片保险电阻(电阻上标为R010)的电阻直通,怎么解绝?求各路兄弟帮下,偶是莱鸟望耐心指教,要不我也听不懂,先谢了,有这方面的开机图就最好了

网友:
有短路啦,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和系统供电单元看看

网友:
不知你的机器用电池是什么状况,如你所述的话:应是机器待机电路有问题,如果是近插头的一个八角芯片一般是开关管, P沟的居多,看下是起保护作用的还是隔离作用的,如果是保护作用的绝大多数可以用导线将D S极直接连在一块让电流通过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一样的开关管替代最好.可用对地阻值法测下后极有无短路.

网友:
我刚加了个图,那八角芯片我都不知道哪是P极,那是S,D极啊,还有怎么知道它是保护芯片还是隔离芯片呢

网友:
能用其它代吗比如4408

网友:
昨晚以解绝,是旁边的一个对地贴片电容被击穿了,使电源正负直接短路,刚开始用铬铁把个4407给角搞断了,没同型号的八角芯片,后来用了个5212   8A的芯片带用,还是发烫,边上那个贴片电容直通,就把那电容换了,上机加电OK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2009-03-04):
不会吧,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