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d2是二极管吗?

楼主(2008-09-08):
请教一下,
图上那个D2是什么?
二极管
吗?
(借用别人的图片)
如何检测它的好坏?
window

网友:
你说的太对了,一般我在电源电路里只害怕稳压二极管。

网友:
应该就是
:)

网友:
就是二级别管,型号我分析也就是 1N4148 而已

网友:
你太有才拉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正确

网友:
稳压二极管没错吧。

网友:
确实是二极管.如假包换.呵呵

网友:
正确,稳压二极管 。

网友:
字母D在电路中就是二极管的代号

网友:
D开头的应该是普通二极管如1N4148 0.5W等。稳压管一般是Z开头的.

网友:
我看它是二极管。其他以d开头的都是二极管

网友:
怎么看着象是个桥呢???噢?那个圆的吗?那个D2写的不是稳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