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5!!!不报警

楼主(2008-09-08):
手里的技嘉主板,
型号为GA-8I848P-G。
主板能检测,检测到25就停了,也不报警。
加显卡还是一样,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显卡供电的12V.5V.1.5V都有呀!!!
到底什么问题呀!!!
显卡是由北桥控制的,
可是为什么南桥很烫!!!

网友:
这还用说?sb挂了。

网友:
sb挂了还可以开机吗?

网友:
INTEL芯片的如果是南桥挂了就开不了机了。一定不是这个事。先给SB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谁说inter的芯片组sb挂了肯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