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HDD显示一行红字是什么意思阿?

楼主(2008-09-08):
我这块硬盘是6Y080L2的盘,本来又好多坏道,我自校准了一下,回来进MHDD也认,就是显示一行红字为:WARNING:SET   MULTIPLE   command    aborted.   并且又显示了HPA,此盘不让工作!又哪位师傅能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为这有好多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进C区啦。。。
code第2个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阿?能给为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明显的进C区啦。
思路是用3K进去备份下C区的固件---检查修复有问题的模块---返回A区修(C区SF)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3K怎么进A区啊,我没弄过,老师也没说过,我刚学完硬盘!

网友:
呵呵,找原盘固件把C区覆盖就可以进A区了,也可以跳安全模式,加ldr跟ram,修复A区模块,A区修好了就不进c区了

网友:
又学了一手,受益匪浅啊

网友:
红色的文字意思是:

警告:设置多个命令失败

你的硬盘是怎么了??  说出来 大家来解决!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先弄懂原理,看的似懂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