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的怪事

楼主(2008-09-08):
我今天收到一台液晶显示器,一开始是一开机一亮即灭,我换了电源板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出现另一个新问题就是开机后就能正常显示,但关机后出现了白屏了,再开机又能显示了啊!搞得我头晕啊 请问哪位老大见过这种故障啊

网友:
查下你新换电源板的高压板板部分的VCC及ON/OFF,是不是相应电路没有接

网友:
接了啊,ON/OFF,ADJ都接了啊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没解决,一般是线接错,但我没解决,一台17寸液晶换高压板碰到这样的问题,用他原来的高压板正常,不会出现关机白屏

网友:
还是开关线路的问题~白屏也就是灯管还亮着~

网友:
这个明显是开关线接错,在网上找找有很多这方面资料的,还有图片看了,

网友:
你换了电源板后高压板板部分的VCC及ON/OFF没有处理好.

网友:
关机后白屏说明ONOFF信号没有控制高压板的工作,原因可能是ONOFF信号问题,高压板的控制电路问题,所以要检查上述几个原因.

网友:
把ON/OFF和ADJ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我以前接错过。

网友:
查下你新换电源板的高压板板部分的VCC及ON/OFF,是不是相应电路没有接,要查一下你的高压控制应该是高电平控制,还是低电平

网友:
高压板上Pch场管击穿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我想问问2楼和12楼的你们修液晶不接高压板的VCC灯管还能亮吗?要注意是白屏!白屏肯定就是高压板在工作了!白屏在关机的时候出现,也就是说高压板上的开关信号没起作用,11楼的说得过去这两个信号线搞反了会出现这种故障,但不是绝对!重点查开关信号。先看是不是关机和开机电压一样,两种状态不可能一样!不开机时测,一般没开机开关信号上不会有电压,在开机测一下ADJ电压,调亮度时此电压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很有可能是11楼说的!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ON/OFF开关信号导致````没有直接控制到高压电路的工作``要是你查了确实OK不了`你可以尝试下``用AD板上一个3V-5V这样的电压,受机器开关控制接在ON/OFF上```一般都能OK```我用过几个了``都到现在还没看见问题

网友:
联想液晶显示器联想液晶显示器

长风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学习了,高手很多的哦。。。

网友(2009-11-05):
简单的再不能简单了。。。。LZ   那俩个线都能接错,而且接错了还不承认。。。哎~~~

网友:
俗话说的好,联想就是连想都不敢想。

网友:
简单的再不能简单了

网友:
要谦虚 自己会的也许刚好是别人要学习的,会就给人说说 不会就歇着别说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