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6000跑码22

楼主(2008-09-08):
接了个NC6000的  来的时候能亮机  但进系统后花屏  后来更换新内存无效   后换CPU 换硬盘做重做系统 结果还是花屏 于是加焊了内存槽 故障依旧 于是想到显卡 该显卡是9600的 有两片板载显存 但加焊显存后就不亮机了  跑码22   后又更换该两片显存 结果依旧跑码22    由于手里没有这个显卡  所以更换不了  也就没加焊显卡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 给兄弟指点一二   好理清思路

忘了补充此机 还死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网友:
问题应还是出在显卡芯片上,一般这类故障绝大多数都是显示芯片的问题,一般不需要更换只要加焊下就可以解决,个人估计是是显示芯片本来就有点虚焊,你在加焊显存时加巨了显示芯片的虚焊程度.因为这个板显示芯片及显存分别在主板的正反面.

网友:
没加焊显卡 仅加焊了显存  结果就跑22了 但后来更换了两片新显存 却没有效果 依旧跑码22

网友:
问题就在这里撒  两片显存 我下了跑码 还是22 没有信号上屏

网友:
还是焊接显存的时候搞得显卡虚焊更严重了

网友:
恩  明天把显卡下下来 重做   再看结果   有结果了明天发上来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有问题,有花屏现象还换CPU,补内存槽,不怕把故障人为扩大.直接补显卡就应该OK

网友:
重新做个显卡吧。 。。。

网友:
事啊,还是独立显卡,补焊内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接了一台NC6000的机器,也是进入系统就花屏,有时候不花,但是一跑3D肯定花得厉害而且会死机,我换过显存换了8片显存还换过显卡还是一样花屏的,我遇到像这种故障的两次了,还是搞不出来真是郁闷哦~~··~~·老兄看你的了····

网友:
本本兄说得极是  ~!花屏与CPU和内存是没关系    是我疏忽  忘了说此机还死机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