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MF47万能表坏了.

楼主(2008-09-08):
本人量电压不小心把万用表100K档分压电阻烧坏了,请问其阻值.如能告之,不胜感激.就是和100K档连的最近的哪个电阻啊.

网友:
47型有100K档?

网友:
呵呵,又是骗分的贴。反正我的47表根本没有100k档。

网友:
:lol是10k吧

网友:
10K档有一个压敏电阻,一般都是它坏

网友:
是100欧档的.打错了.插222伏电烧了.

网友:
如果是南京电表厂的还可以修一下,垃圾厂的就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