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开机不亮

楼主(2008-09-08):
IBM  T30  开机不亮 , 待机电流0.09A,开机起动后,电流上到1.4--1.5A,不显示,外接显示器还是不显示,拆机检测,1631有3.3V和5V,南桥有点热而且待机电流也不正常,于是换南桥,然后开机还是不显示,于机怀疑7500显卡坏,于是换7500显卡,还是不显示,故来求教了。
IBM  T30  开机不亮 , 待机电流0.09A,怎样维修呢?

网友:
先跑码  把代码发上来  信息多点 大家才能帮你提出建议

网友:
T30待机没有这么高吧!先看待机吧。

网友:
IBM  T30  开机不亮 , 待机电流0.09A,开机起动,先跑码  代码83,认为内存不过,已换过内存接口,还是不亮。

网友:
这里也有一个跑代码83的,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内存槽到北桥的阻值有没量过,BIOS坏也有可能跑38

网友(2008-10-08):
看代码    这种机器内存曹好虚

网友:
同意楼上允点,爱虚焊呀,不过这个总是不像,还是查查供电吧,,,,,,

网友:
83 应该是南桥,你换上的南桥确保好的吗?

网友:
83之前什么代码   待机太高 修待机

网友:
换1631应该可以解决,我跟你碰到一样的故障后来换1631好了,你也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