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不加电!

楼主(2008-09-08):
通电电流0.04,按开机键上升到0.06然后掉到0.04,各位这种问题不用量电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今天有个人竟然说这个问题都不用把主板拿出来就可以搞定,我觉得肯定是后级电压短路造成!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请直接告诉我答案
[
]
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人没有骗你,确实只要将键盘拆下来就可以修好这个故障了,这是通病,CPU供电芯片损坏,就在键盘下面.

网友:
是这样啊,那今天被人鄙视了,谢谢鲁鹏维修 ,
搞了十分钟看我没搞出来就不让我搞了,经验不足啊!
[
]

网友:
大家都一样,想我几年前刚做时一样,做的多了就好了,如果是没有太大把握,可以以芯片明天到为借口,让客户先走,然后自己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