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死了 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2008-09-08):
今天 修一被雷击的电脑 情况是一接电源线cpu 风扇就转 但没显示 先换一块新主板 按电源键开机 还是没显示 拔掉电源线 再插 还没按电源键就自己开了 以为新的主板坏了 再换一块 晕 还是那样状况 急忙把那两块新主板拿到别的机器上试 确实是坏的
我测试了一下电源 电压多正常啊 为什么连烧主板啊
cpu
掉电
电脑

网友:
电源接口上黄色线是+12V,红色线是+5V,橙色线是+3.3V,黑色是地线。LZ修雷击的电脑,只换主板,不换电源,思路有考虑啊?

网友:
猫和路由器多坏了 我以为雷是从网线进来的 那主板坏的几率就很大了 再说电源各脚电压都正常啊 现在那电源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这种电源有可能是5VSB电压异常烧损的主板,我曾经跟一个客户打赌,连烧了 3 个IO,他才信了。。

网友:
说的很对,肯定是电源5V待机电压高了.

网友:
哪个815 的主板试试电源不就得了..烧了也不心痛.或者短接绿色线和黑色线....然后在测紫色待机电压是不是5vsb..

网友:
某路电压过高了
要不一般不会烧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