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的两个小元件

楼主(2008-09-08):
有个T40不触发 后来目测发现下图中的两个小元件烧焦了 看不出是什么 请高手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不知你的点位图是如何用的,你没看下你的那个菜单栏中的两个提示框中标的是什么吗,一个D64,一个D66,

网友:
大侠一般都这样的。没办法了

网友:
感谢黑马思路老乡,还有楼上回复的朋友。搞定再回来汇报

网友:
看你们说的意思好像还有专门看点位图的工具?我只有这个图,没有什么菜单、提示框什么的。请告之

网友:
一个是D57 一个是D64 原参数的型号是:RB521S_30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纸,可以明白这块的大概思路。
刚开始修笔记本,没有料板,这两个芝麻大的管真不好找啊
在老赛扬的料板上都是比这个体积大的管,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运气不好就还要先换2个后再换TB.
昨天R50E待机0.01换TB后待机0.03.OK

请指教,TB指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TB62501这块芯片

网友:
楼上的跑题了 不对地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