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风枪的时候吹 BGA、内存芯片,应该怎么调节?

楼主(2008-09-08):
我只知道,如果是小的贴片元件,在纸上面试的时候,距离2厘米处,吹3秒,如果被吹处变黄色了,就是合适,如果黑了就是太热,
本人是初学者,害怕把的GPU吹坏了,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们BGA这些虚焊需要加热的时候应该调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内存芯片、
今天刚拿到了传说中的风枪,很兴奋,所以想试试~~
[
]
芯片

网友:
今天才拿到风枪??
以前距离2厘米处是用嘴吹的呀?

网友:
我是在主板维修书上面看到的呀,所以想问问BGA应该怎么吹和调~~

网友:
去看手机维修视频,有很多实例的

网友:
也比较想知道温度的设置``

网友:
没有人告诉嘛
,我用的是850的风枪,最近吹I/O怎么也吹不下来,我都调到风速2.5 档温度4档 应该在370左右的温度了,

网友:
要放松香水在焊点处,多放比少放好。
可试着调高温度和风力,不是小元件风力大点没事
用手来调节风嘴到元件之间的距离,这样也就灵活地调节了温度和风力

网友:
这需要自已积累一定的经验,这样才是王道。
这是一些基本功,问不出来的。中操作出来的。我可以用852D的风枪吹各种芯片,内存,NB,SN,CPU座,内存条,显卡,显存等,这些都是练出来的。当其之前会有很多东东坏。这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