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诊断卡显示41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08):
昂达N61G主板,诊断卡显示41开不了机,

网友:
BIOS刷过没有?这种情况刷个BIOS应该可以了

网友:
BIOS刷了,原来的BIOS芯片是WINBOND   W39V040FBP的芯片,我没有就找一个WINBOND   W39V040FAP的,换上去刷了,诊断卡什么也不显示了

网友:
想办法找个原来的BIOS芯片再刷个看看

网友:
昂达的板质量都不太好

网友:
说的也是,不过你应该先找个好点的同样型号的芯片刷下!

网友:
FAP的BIOS不行的,FAP不是LPC的。

网友:
呵呵....以前修板的时候都编了一故障口决出来.

一般跑05-0D-41就是刷BIOS

网友:
BIOS----内存---IO吧

网友:
这样都行?不同BIOS也可以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