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展300PX5 待机开关管发热严重

楼主(2008-09-08):
由于没有图纸(技展300PX5)、结合其他图纸修好电源、现有一点待机开关管发热严重(待机状态一样热)烫手、电压正常管子已换比原功率大.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待机开关管发热严重
------------------------------
论坛上有过讨论的.

你把反馈电容(接在基极回路里,大概20UF/50V的电容)换了。还有相关的二极管等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