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 机子外接音箱没有声音?

楼主(2008-09-08):
此机内置有声音.用外接呐吧都没有声音.用耳麦也没有声音.

不知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补充.外接麦克风正常.就是外接耳麦时............没有声音插外置时内置音箱是也会关掉的......

网友:
怪事.现在又好了.之前我使尽摇音频接口都没有用.....客户家也不能用.拿到电脑公司也不能用.然后才拿到我这边来.

接口应该不存存虚汗的.因为之前我用用力钮过接口没有用的.

我无非是到音频管理里面设了一下当插入音频时.提示窗口.提示 里面打了个勾..我

后面试了一下.不把它打勾也可以正常使用了.怪事..

网友:
我晕..我把电脑关机..在开外接音箱又没有声音了..?

真是怪事...我机子都没有移动.............都是放在桌子上..怎么会好好的无源无故没有声音呢.

而且插外接音箱时.电脑可以自动检测到外接哪吧的提示...窗口..

谢谢各位路过的帮忙吓.

网友:
那会不会是声卡芯片的问题,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此笔记本耳机接口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这是此机的通病...........是声卡芯片驱动的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