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映泰 nf325-a7主机板跑CF不过,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8-09-08):
今天拿到一块映泰 nf325-a7主机板跑CF不过,压过脚座和南桥,还是CF,换过内存,也还是CF,

主板拿来前换过I/O,看了,没有连锡的地方.

求教大家给思路.

这个主板也修好了.
首先跑CF,查看脚座没有空焊和扩孔的点.内存槽无倒针.CPU工作电压正常.可是32.678无振.换后依旧.
怀疑桥挂了.  (NF3的通病,空焊或坏掉)
换掉NF3 250G,主板恢复正常.

另有一个富士康的761GXM2MA-RS2H主板,拿治具打CPU工作电压,时钟和频率都正常.也正常加电.但是换上AM2的CPU后,加电就断.北桥761GX的,特别热.也加热过.

问:是否北桥引起加电就断(不应该啊,应该有短路地方)
     应该查CPU供电线路么?

这个最下面我自己写出修复过程了,这里就不赘述了.
想看的朋友可以向下看下.
提醒广大朋友。多多注意观察.一个0欧姆电阻害了我查了半天主板.

在此,谢谢关心此贴的同志.

再此把维修过程说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跑CF,也就按FF思路来修,CPU座子,南北桥,BIOS,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是否空焊,你先刷下BIOS先

网友:
北桥特别热肯定不好,先检查是否供电过高,供电管是否老化不良,是否稍微短路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写过了,CPU座和内存还有NF3 250G桥是直接相连的.现在看脚座没有扩孔的.暂时没有打AD值.   桥和CPU脚座的供电都很正常.内存换过哦.
现在考虑是杀桥还是脚座呢.        (I/O)换过一次,IT8712F-A.

网友B:
回复 网友C:

961GX   是SIS芯片组的南北桥.  热的话我想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担心的是为什么上CPU就不加电.是应该有保护了.但是哪里短了呢.

  上CPU治具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不自动断电,没有短路现象.

没有电路图不会找了.还不敢上着CPU打电压.

网友:
那你有条件先烘烤桥和座子试下吧,不行再换桥,NF3的桥还是脆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1GX   是SIS芯片组的南北桥.  热的话我想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担心的是为什么上CPU就不加电.是应该有保护了.但是哪里短了呢.

  上CPU治具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不自动断电,没有短路现象.

没有电路图不会 ...

你可以上真U,先不要通电,查供电对地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断开电感,供CPU座一侧的电感对地阻值,如果阻值太低有可能是座子有问题,跟北桥短路!

网友:
另有一个富士康的761GXM2MA-RS2H主板,拿治具打CPU工作电压,时钟和频率都正常.也正常加电.但是换上AM2的CPU后,加电就断.北桥761GX的,特别热.也加热过.

问:是否北桥引起加电就断(不应该啊,应该有短路地方)
     应该查CPU供电线路么?

这个主板已经解决.

仔细的查CPU供电线路,把风扇座摘下后发现有一电阻碎掉.在别的主板拿下一个电阻换上不好用.
测量一面为3.3V,一面没有电压.而没有电压的一面连接的是一个1AM的三极管.一面是5V,这面接电阻.
短接后,主板正常加电,工作.3.3V连接到1AM的一脚.

所以,用一个0欧姆电阻换上后,主板好用.

网友(2008-10-13):
我现在正被这个问题困扰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