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5 行管电压190V的难题

楼主(2008-09-08):
接机时行管烧了,更换后又烧了而且是瞬间就烧了。测电压发现行管C极电压190V,但是,不上行管时C极电压是104V,换过高压包,换过光耦和TL431,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
已经修好了,是行推动管坏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补充一下,在行管接上时,给行推动变压器供电的电阻总是发热,而且冒烟。但是不上行管时,这个电阻就没事。

网友:
二次电源管坏了吧?只见你换行管换高压包不见你换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行推动管坏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换后又烧了而且是瞬间就烧了。我一般认为是二次电源 ,包的问题。居然是激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