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硬盘被分区格式化后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硬盘被重新分区格式化后,C盘以安装了系统,现在想恢复以前分区的D,E盘的数据,我以试用过easyrecovery,没有找回来以前的数据,现在急求方案!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上做从盘启动。用finadata及winhe这个来试下。
论坛有一个ghost后变成一个分区的例子。参考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600-1-1.html

网友:
用DISKMEN 重找分区表.

网友:
DISKGEN软件我以试了;找不回来这个盘的分区。没办法。

网友:
你的情况是现有的几个分区表在影响扫描的结果
要恢复d和e的数据,需要手动先改写分区表信息。
北京的可以找我,qq:896262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