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复位针没用(有了新的进展)

楼主(2008-09-08):
测复位针电压1.7V,但是短接两针没用,可以点亮,也可以正常使用,我用跳针,把复位两针跳起来也照样可以启动,这该怎么修。
跑线路是这样的,CPU供电上管的S极输出1.74V,经103的电路后成1.7V,接PWM  RT9227A的7脚PGGOOG,后接7407跟随器的3  9两脚后串联一个220的电阻到复位针,这样复位针也就1.7V了,跟随器的3脚还有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电容后接地。
疑问1  跟随器3脚和220电阻之间应该有3.3V经102的电阻供电的,这个没有
疑问2  跟随器3  9脚的电压应该一样,但不应该直通的,这个明显可以看到3  9脚之间有一个根细的信号线连起来了。
能是跟随器坏了吗。

网友:
复位针电压应该偏低吧,把这个电压修起来。

网友:
对不起.
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
我把问题重新编辑了一下,。。。。帮出个主义

网友:
问题太复杂了,期待高手出来

网友:
可是再不找到复位针相连的其他供电的地方了

网友:
机器能够正常使用,主板上肯定所有复位信号都应该是正常的,复位排针上电压不够,多半是断线了或者是电阻值变了,我觉得应该查查RST针出去接的是个什么元件,多半是电阻,把它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
线路已经跑了,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没跑到复位针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复位针有条线到电源插座的3.3V或是过一个三端稳压到九脚的,只是你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