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 主板CPU主供电只有1.25V怎么修呀

楼主(2008-09-08):
如题,一块848的主板上C1.7和CD2.53CPU都能够触发加电,诊断卡代码不变,没有跑码<7F 7F>。反复复位量BIOS的22和23脚的电位都没有变化。换了IO也一样都没有变化.刷过BIOS 一样不行。CPU的主供电都只有1.25V,CPU的温度比较高,不知道如何修理,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上多大CPU,结合主电源IC PDF图查一下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1.25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是正常范围,这个电压是根据所上的CPU而决定的

网友:
1.25属于比较正常的电压!!

网友:
848的板子有些好像不支持 CY 1.7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CD2.53也是一样。

网友:
先查下不同CPU所需要的电压再对比下,还有你好像没有说诊断卡是怎么跑的

网友:
楼主 提问的时候请详细些 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你要说什么问题

网友:
对比正常的主板CPU的供电应该是1.7V.我想问题应该就在这里。有空在查一下供电问题。供电正常了,板应该也会好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个0 OHM的电阻变成“∞”

网友:
1.25正常的 检查座子有不有虚汗 主板上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