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我的936出问题了 一直亮红灯,把烙铁拔掉 就亮绿灯 而且也不发热。我今天刚换的发热芯!非常郁闷 不知道怎么办啊!我换了2个芯 都不行
问题

网友:
你没有换错芯吧?据说有2线的芯和4线的芯哦。

网友:
没有换错拉,我的是兆信的936 我跟卖我工具的人 才买的2个芯 第一个可以用半天 结果到晚上就不行了。我的是4线的芯 我按照原来芯的接线方法接的哦!

网友:
你可以拆开自己修嘛,搞维修的还把它给别人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调温了吗?

网友:
没么牌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