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老联想液晶,按键在顶部的,烧10分钟后出现一闪 ...
一台15"老联想液晶,按键在顶部的,烧10分钟后出现一闪一闪的黑屏

楼主(2008-09-08):
这台联想机子,按键板在显;示器的顶部,用10分钟后,会出现黑屏现像,不好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屏用80针接口,代换了高压部分,还是一样的现象,打开电源部分,查看了,没有电容坏以及明显损坏的地方,12V电源输出正常,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
]
黑屏

网友:
找灯管试试!或者传个图上来看看,再帮你分析!

网友:
电源虚焊\滤波电容老化\按钮漏电 都会造成这种现象的,自已耐心的查一下吧
只是见意,只供参考

网友:
代换背光灯管或者驱动板,代换其中之一就可确定故障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的MCU程序出问题了。ALI M6759这个IC容易坏的

网友:
可能是ALI的这个芯片出了问题,但本人写不了这个程序,麻烦

网友:
MCU问题, 直接买个。叫商家给你写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在高压板上有没有1--2个环形电感,如果LZ有的话将环形电感两脚的焊锡拖干净,并将两脚用小刀片刮干净再补焊,

网友:
MCU坏的多,

网友(2008-10-08):
电源虚焊\滤波电容老化

网友:
联想的电感虚焊很少,MCU有问题的多数
又一个M6759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