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一体板改高压条图

楼主(2008-09-08):
专为我等菜鸟学习之用:
1.查出12V供电脚,为电源
2,查出接地脚.
3,能过开关机来找出0-3V变化脚,或是0-5V变化脚.此脚就为开关脚,然就就可以动手了,
高压条这边认这三个脚,
1:与接F1保险的一脚为电源
2.用万用表量出接地脚,为地
3.也可以看有一个脚是出来直接接三极管的一个脚的.这个脚就为开/关脚了

网友:
我有點疑問?

1.你原先高压电源一体板~背光線路的線圈 and 一些相關零件 ~ 不用拆掉嗎?

2.我印象中~好像~大家的作法多是要拆掉

等你~final test 看狀況如何~

网友:
我什么都没有拆,最后没有来得急照照片,我看上面有两个三极管C5706,本来想拆下来当配件的,但是拆下来发现是坏的,然后就那样,放了一跟好的高压条在电源板旁边,在把灯管的线接长点接到高压板上,然后就那样装好,现在在试机了,不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明天有时间,我在把那台显示器拆开,搞一个最终的图,不过现在那台好像用的过程中有时屏幕会闪一下,我想应是没有焊好吧,买的锡丝质量太差了,谢谢五楼的了,现在天天都在看这方面的东西,在加上我这边还有一个对电路还算有点了解的一个朋友,有的时候叫他指点一下,慢慢的就敢动手了,现在也还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了,只能慢慢在搞的过程中慢慢试了,哈哈

网友:
12V供给原高压条那条线最好断掉,有一些是会拉低电压,这样灯管不亮的。

网友:
只要把原高压板的保险断了就行了~
别的高压配件想要就拆~只要能装的下~
我一般都拆了然后用泡沫双面胶粘着就行了~也不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明天有时间,我在把那台显示器拆开,搞一个最终的图,不过现在那台好像用的过程中有时屏幕会闪一下,我想应是没有焊好吧,买的锡丝质量太差了,谢谢五楼的了,现在天天都在看这方面的东西,在加上我这边还有一个对电 ...

我的液晶就碰到这问题,后来发生是电源的一个电容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掉后面高压的保险就可以了。减小电源的负载。。。
一点个人观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
要注意新加上去的高壓板溫度的表現..

网友:
很的多情况下是管坏了
你换管就可以了
这样改高压稳定行不是很好
最好的方法是换管如果好了
那就省时间又省钱

网友(2008-10-15):
把高压部分电路的元件拆干净!把电源电路接高压电路部分的铜片用刀划开,直接把高压条固定在拆干净的PCB板上,不是更方便?

网友:
一般旧板零件能用的就拆下来,不过哪12V最好是断开,保证你装上的高压板供电稳定。

网友(2008-11-24):
改好的板子可以把电源板的高压部分的东东都去掉    一直除到12v的保险     把除掉元件的地方用双面泡沫胶把高压板粘在电源板上就可以把高压板装到显示器的壳子里了
如果灯管的线和高压板距离太远的话   可以延长灯管的线    或者把高压板的接口延长出来
这样就完美了把

网友:
能修还是修的好
不建议改
如果实在修不好了才该
还没有碰到没修好的高压板呢
呵呵
自我感觉通用的没有原装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