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9N4E-GR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08):
梅捷SY-A9N4E-GR 一接电就开机如果此时按关机他就没复位了也关不了机,(此时测量PCI擦槽复位脚无电压 ) 不按的话可以正常进系统但关机不了,风扇还在工作 测量
关不了机

网友:
电源有没问题,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换了没用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呢,你可以换个IO试试

网友:
原因听那人说是开始没声音,他以为是驱动的问题,然后就用驱动精灵驱动,但还是没声音,一看原来插错了孔,插到了声音输入了 ,拔了插回声音输出的也没声音,后来就发现关机不了了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机子现在是一插上就自动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一按开关机键就黑屏(风扇仍在转)主板出现不复位

网友:
没声音的我也修过两台,音频口插对的话,一般就重装一遍系统再在网上下对应声卡型号的驱动就好了,别太相信什么万能驱动,大多情况不管用!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再换个IO,再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单芯片,没有南北桥

网友:
呵呵 。BIOS刷过没用,,I/O 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