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好鸟帮忙,多谢

楼主(2008-09-08):
我有一块ST120G并口硬盘,现在无法打开,开机后显示NTLDR: 在读取文件BOOT.INI时发生严重错误:256。
在CMOS里能看到硬盘信息,挂到另一块硬盘上无法显示硬盘信息,但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显示ST3120022A, 进DOS下也能看到C盘、D盘里面的文件,但是无法拷贝到其他存储设备,请大家多帮忙指点,最好能吧资料留出来。

网友:
在DOS下用GHOST把文件拷到别的盘上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 分区表出错了吧  在DOS下用分区软件试下 从新做下分区
还不行的 用现在常见的 电脑公司装机盘 有个 一键分四区 来搞下

网友:
最好先用DISKGEN 修复一下分区表,一般就可以搞定  ,如果不行,就按楼上的朋友说的 ,先把资料GHOST 出来 ,然后重新分区 一般就行了

网友:
现在关键的是这个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是坏道引起的故障,数据就不好拷出来的。建议LZ先拿MHDD扫描一下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在CMD里chkdsk /F 盘符:修复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