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好还是数字示波器好用

楼主(2008-09-08):
模拟示波器好还是数字示波器好用

网友:
数字的好,可以保存波形

网友:
有钱的话,当然是数字了

网友A:
宁愿买二手的示波器也不去买新的,主要原因:1.二手的示波器一般都有图纸,而新示波器一般都没有图纸,大家都知道图纸在维修中的重要性。2.有些新机器的可靠性还不如老机器,比如电源。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成本能省则省。3.二手机器保修两年,新的一般只保修一年。4.现在出现了液晶示波器和示波表,大家千万别买,一是因为坏了就基本上没可能修好,更重要的是数字示波器(液晶的和示波表都是)用起来比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差多了:刷新速度慢、遗漏细节、取样噪声、亮度暗……。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进口的100兆的模拟示波器现在还要15000以上,而液晶的1万不到。而模拟数字两用的要两万以上,既然数字的好,为什么要数字模拟两用的?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花两千多元去买一台垃圾一样的液晶示波器,而不去花四五百元买一台二手示波器?

网友(2008-10-19):
引用 网友A:
宁愿买二手的示波器也不去买新的,主要原因:1.二手的示波器一般都有图纸,而新示波器一般都没有图纸,大家都知道图纸在维修中的重要性。2.有些新机器的可靠性还不如老机器,比如电源。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成本 ...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买了数字的,不会后悔啊。二手的,说不定那时候就洗白白了。
只不过当时有一台HP的成色9新的附件说明书齐全的100M四通道CRT数字存储示波器我没有下手,可惜。

网友B:
我感觉 模拟示波器 显示的波形 好看些!

网友:
如果不拎着上门,当然是便宜的二手模拟示波器了,一直觉得看模拟示波器波形更舒服一些。
如果拎着上门,当然是数字的了,而且价格不高、性能可以满足要求的话,那就尽可能选轻小型的,这是我的教训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模拟示波器 显示的波形 好看些!

手头有个数字的,比较喜欢模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结合自己的情况,我自己也买了二手模拟的(泰克200M)。小坏了两次,都是自己搞好
其实再遇到怪问题才开测测,少用(可能我没有全依赖它来搞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