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维修课本里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是很菜的菜鸟,请求大家帮助,谢谢。
我的问题集合:
1、课本P18,有一个名词是“管线的位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P19,“DIP开关来控制I/O” ,其中的DIP是什么?
3、P21,“RAID磁盘模式”,是什么意思?
4、P35,“GPIO”是什么?
5、P141,VttFSB(2.4A),是什么意思,还有“系统挂起时”,具体是指什么时候?
6、P142,“输出占空比”、“电压反馈环”,是什么意思?
7、P143,“PWM的相数”、“电流纹波”,是什么意思?
8、什么是“LPC总线”?
9、什么是前端总线?
10、P188,“RTC电路”是指什么?

网友:
要学会利用搜索,百度啊,google 啊,这么好的资源不利用,那做这行就很累了,像你上面说的那些名词都是可以搜索到的,不要一有什么问题就来问,先自己在网上找下,这样对学习也有好处,实在找不到了,在来这里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