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出现严重坏道?

楼主(2008-09-08):
这个硬盘是西部数据的.40G.我用MHDD检测,测到,有红叉.后边是大写A.请问这个若是用低格,是否可以救过来.还是直接报废呢,
硬盘

网友:
坏道不多还是加表吧,低格费时长有时还吃力不讨好

网友:
1、备份有用数据。
2、MHDD进行全盘或有问题区域清零。
3、MHDD扫坏道,加G表,PC3000里如果能转P表则最好。
4、还有问题就用PC3000查下模块有没问题,有的话修一下。
5、如果红、绿块实在太多,有条件的可考虑做次SF。

网友:
现在不是红块呀,而是红叉,然后后边就是红色的A了,我想着那个硬盘可能不管了,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硬盘.之前只是见过几个带叉的.可是这个出现叉之后就跟着出现的是红色的A了.我就是用MHDD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