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关于PS-2接口的问题 很奇怪很郁闷

楼主(2008-09-08):
联想939pin的板子  故障是PS-2键盘 在使用的时候有延迟现象(包括在开机DOS画面下)

要按3次DEL才能进入BIOS  其他键也是一样 ....

    经测量旁边的排阻(222)排容。。对地阻值均正常.IO也换过(83627EHF).故障依旧

测量键盘的供电还有2个信号针  电压都正常(5V 、4.9V、4.9V),测量鼠标供电还有2个信号针

发现有一个信号针 无电压为0V  这条线是直接接到83627的  。现在很郁闷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到

底是哪里的问题    先谢谢了!

    (注): 绝对不是IO的问题 因为我换了2个都不行 排阻也换过  排容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刷个最新的

网友:
加焊南桥,  键盘鼠标问题确定IQ及电路无问题时,加焊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