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叫,开机 。答答答。不开机

楼主(2008-09-08):
高手求救..//一台联想叫,开机  。答答答。不开机。/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下忙啊,,

网友:
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烧坏的元件,测一下行管是否短路

网友:
联想机,大部分AOC代工,,一般是行管坏,,再补补虚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是一般的简单,这样的方法能修好几台显示器?你是神......

网友:
提问的随便,回答的简单没错,会理睬就算不错了。何况联想17寸大多数是三楼说得那种情况。

网友: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是行管坏了,,。是高压包G1脱焊。引起打火。把行管挂了,,谢谢大哥们啊。。。 :lol :lol :lol :lol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