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31X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9-08):
X31键盘不用能有时又能用,进OS也蓝屏,换了H8 BIOS 南桥 IO还是一样,大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在没有进系统之前 都正常.进了系统后就不行了。 楼主你也是这个故障吗.装个win98后可以使用

网友:
检查接口电压 一般是有电阻不稳定或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