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08):
经销商送过来的台主机,跑代码2a,就是不到38。拆下来嘿过了38===ff应该可以显示了,我把显卡插上又到2a不动。拔掉又可以跑完代码。反复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量了3.3v。时钟。复位。地址数据信号都正常。显卡也换了低级别的还是不行。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显卡

网友:
换加个PCI显卡试下,可以的话北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你先换一个显卡试试啊。不行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板问题很多啊

网友:
RMA板一半不用怀凝太多大部分都是本体的问题。换北北桥。问题解决。

网友:
P4P800-X 主板走2A-31-38。。。。在2A处停几秒。证明认到显卡。直接一溜烟过的。一定没认到显卡。AGP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板子没搞定,叫客户买了一块二手板。坏板留下研究。。

网友:
刮座子`测ad线~换座~NB坏~
就这几种可能了~

网友: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显卡插槽的12V供电问题,一般就是换个槽就解决了。那个12V供电角很容易因经常性的插拔被弄坏,我遇到了好多。。。楼主,如果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给个回音。让其他朋友也得到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好像华硕这款板,插测试卡是档2A的。(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显卡槽旁边的小702检查下 1.5V正常否

网友:
检查AGP12V供电的0欧姆电阻,位号好像是R6,还有不插测试卡开机看看是否有显示或者把测试卡插到PCI1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