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E CF1648 和 FQB-17A001 聚焦线位置相同吗?

楼主(2008-09-08):
三星743DF包坏,原装的是 LCE CF1648 , 网上购回 FQB-17A001 (三行牌)代换, 发现 原来的红线位置和新购回来的相反。问经销商,说是插反了。但装好后无显示,是不是聚焦线的位置和CF1648的相反?
这种高压包是双聚焦的吧,插反应该是模糊?
[
]
三星

网友:
聚焦线的位置反不反有什么所谓?调不清再换过来就是

网友:
FEA831 FQB-17A001 LCE CF1648、BH26-00108A 均可直接代换,H . V聚焦线的位置反正不会影响到显示,安装时先将新包的H . V聚焦电位器调至中间位置即可,待机器点亮后再进行微调.包上从上往下依次是H .V聚焦调整.

网友:
原来是打火,显示还是有的,换了就没有了,听说三行牌的包很次,会不会是包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