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做的 TOPVIEW 17纯平显示器杂症

楼主(2008-09-08):
一台TOPVIEW17纯平CRT,,刚接的时候,,故障为不通电,后来,只换一个3842后,有通电,但是电源次级整流出来的电压有三组,偏低,,灯丝6.3V只有3V,
+ 12V供电只有8V,-12V供电只有-6V,视放电压78V,二次供电58V,,后来重换过电源管,3842,保险0.22欧电阻,故障依旧,次级三组电压滤波电容换过,,曾断过场芯片,,-12V会变正常,别的两组仍然偏低,现在没有维修思路,,谁有碰到过这问题的,给点思路呀,,各位师傅,,

网友:
我都是断开后级负载在测量电压的。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这样如果电压还低的话,就接着查电源部分。

网友:
不可能三组电压负载都有问题呀,,可是电源部分,,电阻都测过,芯片都换了,,

网友:
查看电源二极管,是否二极管有软激穿,查看稳压二极管。

网友:
查查获3842第四脚的定时电阻和电容,看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