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亮电路应该怎么查找问题所在?

楼主(2008-09-09):
如题:消亮电路应该怎么查找问题所在?
除了一些电容问题,应该还要注意一些什么?
今天维修的一台杂牌17显示器,换了高压包后关机出现亮点。连接G1上的电容几乎都换完了还是不行。。。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就是负压电路,消亮点电容....

网友:
量下G1是不是0V了,是的话就查下G1上的线路,此线路很简单的。

网友:
G1 -24 一直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