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给新手:认识电脑ATX电源的元器件

楼主(2008-09-09):
(转贴自http://www.oc.com.tw

  以往在采买计算机配件时,电源供应器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组件之一,不过其各路电压输出规格、电压稳定性、发生异常时的保护性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主机内所有计算机配件的所需电力均需由电源供应器供应,同时随着各装置于不同状态下的耗电量去调节输出负载,又要兼顾长时间操作及全载输出的稳定性,而电源供应器发生故障时或是负载产生异常,保护系统须立即介入,以避免过电压/电流造成装置损坏;对于全球能源吃紧,新款电源供应器除了上述特性外,也开始讲求提高转换效率,例如80PLUS就是代表电源供应器通过高效率认证的标章之一。
  既然电源供应器所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以下的文章就要掀起电源供应器的神秘面纱,了解内部的组件种类及功能。
  常见的计算机用电源供应器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交流市电(AC110V/220V),经过隔离型交换式降压电路转换出各装置所需的各种低压直流电:3.3V、5V、12V、-12V及提供计算机关闭时待命用的5V Standby(5VSB)。所以电源供应器内部同时具备了耐高压、大功率的组件以及处理低电压及控制信号的小功率组件。
  电源转换流程为交流输入→EMI滤波电路→整流电路→功率因子修正电路(主动或是被动PFC)→功率级一次侧(高压侧)开关电路转换成脉流→主要变压器→功率级二次侧(低压侧)整流电路→电压调整电路(例如磁性放大电路或是DC-DC转换电路)→滤波(平滑输出涟波,由电感及电容组成)电路→电源管理电路监控输出。

  方块图如下图所示:

  以下从交流输入端EMI滤波电路常见的组件开始介绍。

  交流电输入插座:

  此为交流电从外部输入电源供应器的第一道关卡,为了阻隔来自电力在线干扰,以及避免电源供应器运作所产生的交换噪声经电力线往外散布干扰其他用电装置,都会于交流输入端安装一至二阶的EMI(电磁干扰)Filter(滤波器),其功能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将交流电中所含高频的噪声旁路或是导向接地线,只让60Hz左右的波型通过。
  上面照片中,中央为一体式EMI滤波器电源插座,滤波电路整个包于铁壳中,能更有效避免噪声外泄;右方的则是以小片电路板制作EMI滤波电路,通常使用于无足够深度安装一体式EMI滤波器的电源供应器,少了铁皮外壳多少会有噪声泄漏情形;而左边的插座上只加上Cx与Cy电容(稍后会介绍),使用这类设计的电源,其EMI滤波电路通常需要做在主电路板上,若是主电路板上的EMI电路区空空如也,就代表该区组件被省略掉了。
  目前使用12公分风扇的电源供应器内部空间都不太能塞下一体式EMI滤波器,所以大多采用照片左右两边的做法。

  X电容(Cx,又称为跨接线路滤波电容):

  这是EMI滤波电路组成中,用来跨接火线(L)与中性线(N)间的电容,用途是消除来自电力线的低通常态噪声。
  外观如照片所示为方型,上方会打上X或X2字样。

  Y电容(Cy,又称为线路旁通电容器):

  Y电容为跨接于浮接地(FG)和火线(L)/中性线(N)之间,用来消除高通常态及共态噪声。
  而计算机用电源供应器中的FG点与金属外壳、地线(E)及输出端0V/GND共接,所以未连接接地线时,会经由两颗串联的Cy电容分压出输入电源一半的电位差(Vin/2),人体碰触到后就有可能产生感电现象。
  Y电容的外观如照片,呈圆饼状。

  共态扼流圈(交连电感):

  共模态扼流圈在滤波电路中为串联在火线(L)与中性线(N)上,用来消除电力在线低通共态以及射频噪声。有些电源的输入端线路,会有缠绕在磁芯上的设计,也可以当作是简单的共态扼流圈。
  其外观有环形与类似变压器的方形,部分可以见到外露的线圈。
  PS:所谓共态噪声,代表是L/N线对于地线E间的噪声,而常态噪声,则是L与N线之间的噪声,EMI滤波器功能主要是消除及阻挡这两类噪声。

  在EMI滤波电路之后的是瞬时保护电路及整流电路,常见的组件如下。

  保险丝:

  保险丝就是当其流过其上的电流值超出额定限度时,会以熔断的方式来保护连接于后端电路,一般使用于电源供应器中的保险丝为快熔型,比较好的会使用防爆式保险丝,其与一般保险丝最大的差别是外管为米色陶瓷管,内填充防火材质避免熔断时产生火花。
  其安装于电路板上的方式有如图片上方的固定式(两端直接套上导线座并焊于电路板上)以及图片中央的可拆卸式(使用金属夹片固定)。
  下方的方形组件是温度保险丝,这类保险丝固定于大功率水泥电阻或是功率组件的散热片上,主要是用于超温保护,避免组件过热而损坏或发生火灾,这类保险丝也有与电流保险丝结合的版本,对电流及温度进行双重保护。

  负温度系数电阻(NTC):

  因为电源供应器接通电源瞬间,其内的高压端电解电容属于无电状态,充电瞬间将产生过大电流突波以及线路压降,可能使桥式整流器等组件超出其额定电流而烧坏。NTC使用时串联于L或N线路上,启动时其内部阻抗值可以限制充电瞬间的电流值,而负温度系数的定义是其电阻会随其温度上升而降低,所以随着电流流过本体使温度逐渐升高后,其阻值会随着降低,避免造成不必要功率消耗。
  但其缺点是电源处于热机状态下启动时,其保护效果会打上折扣,且即使阻抗可随温度降低,仍会消耗些许功率,所以目前高效率电源大多采用更进阶的瞬时保护电路。
  其外观大多为黑色及墨绿色的圆饼状元件。

  金氧变阻器(MOV):

  变阻器跨接于保险丝后端的火线与地线间,其动作原理为当其两端电压差低于其额定电压值时,本体呈现高阻抗;当电压差超出其额定值,本体电阻会急速下降,L-N间呈现近似短路状态,前端的保险丝因短路而升高的电流将会使其熔断,以保护后端电路,有时本体承受功率过大时,亦以自毁方式来警告用户该装置已经出现问题。
  通常用于电源供应器交流输入端,当输入交流发生过电压时能及时让保险丝熔断,避免使内部组件损坏。
  其颜色与外观与Cy电容很接近,不过可以从组件上面的字样及型号来分别其不同。

  桥式整流器:

  内部由四颗二极管交互连接所构成的桥式整流器,其功用是将输入交流进行全波整流后,供后端交换电路使用。
  其外观与大小会随着组件额定电压及电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部分电源供应器会将其固定于散热片上,协助其散热,以利稳定的长时间运作。
  经过整流后,便进入功率级一次侧的交换电路,这里的组件决定了电源供应器的各路最大输出能力,是电源供应器相当重要的一部份。

  开关晶体管:

  在交换电路中作为无接点快速电子开关,依控制信号导通及截止,决定电流是否流过,于主动功率因子修正电路以及功率级一次侧电路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开关组件的电路组成方式,可构成双晶顺向式、半桥式、全桥式、推挽式等等不同的功率级拓墣,在讲求高效率的电源供应器内,也有使用开关晶体构成同步整流电路以及DC-DC降压电路的应用。
  照片中上方为电源内常见的N MOSFET(N型金氧半导体场效晶体管),下方则是NPN BJT(NPN型双接面晶体管)。

  变压器:

  为何称为隔离型交换式降压电源供应器,就是因为使用变压器作为高低电压分隔,并利用磁能进行能量交换,不仅可以避免高低压电路故障时的漏电危险,也能简单产生多种电压输出。因其运作频率较高,变压器体积较一般交流变压器要来得小。
  因为变压器为功率传递路径之一,目前大输出电源供应器有使用多变压器的设计,避免单一变压器发生饱和现象而限制功率的输出。
  照片中上方较小的变压器为辅助电源电路以及信号传递用的脉冲变压器,下方较大者为主要功率变压器以及环形的二次侧调整用变压器。
  以变压器作为隔离分界,二次侧的输出电压已经比一次侧要低上许多,不过还需要经过整流、调整以及滤波平滑等电路,才会变成计算机零件所需的各电压直流电。

  二极管:

  电源供应器内部,随着各部电路要求及输出大小而使用不同种类以及规格,除了一般的硅二极管外,还有肖特基障壁二极管(SBD)、快速回复二极管(FRD)、齐纳二极管(ZD)等种类。
  FRD主要用于主动功率因子修正以及功率级一次侧电路;SBD用于功率级二次侧,将变压器输出进行整流;ZD则是作为电压参考用。
  图片中为二极管常见的封装形式。

  电感器:

  电感器随着磁芯结构、感抗值、电路上安装位置的不同,可以作为交换电路中的储能组件、磁性放大电路的电压调整组件以及二次侧整流后输出滤波使用,于电源供应器中广泛使用。
  图片中电感形状有环形及圆柱型,随着感值及电流承受力而有不同的圈数以及漆包线粗细。

  电容器:

  如电感器般,电容器同样也作为储能组件以及涟波平滑使用。为了承受整流后的高压直流,高耐压电解电容用于电源供应器一次侧电路;为了降低输出下电解电容连续充放电时造成的损失,二次侧电路则大量使用高耐温长寿低阻抗电解电容。
  因电容内有化学物质(电解液)的关系,工作温度对电解电容的寿命有相当影响,所以长时间下运作,除了维持电源供应器的良好散热外,其使用的电解电容厂牌及系列也决定电源供应器稳定运作的可靠度及寿命。
  图片中下方较大者为用于一次侧的高耐压电解电容,上方较低耐压则使用于二次侧及外围控制电路。

  电阻器:

  电阻器用于限制电路上流过的电流,并于电源供应器关闭后释放电容器内所储存的电荷,避免产生电击事故。
  图片中左方为大功率水泥电阻,可承受较大功率超额,右方则为一般常见的电阻,其上的色码标示出其阻值及误差。
  上述组件构成的电路若是没有搭配控制电路的话,是无法发挥其功能的,而各路输出也需要随时监视管理,当发生任何异常时就要立即切断输出,以保护计算机零组件的安全。

  各种控制IC:

  电源供应器内的控制IC,依其安装位置及用途来分,有作为PFC电路用、功率级一次侧PWM电路用、PFC/PWM整合控制用、辅助电源电路用整合组件、电源监控管理IC等等。
  PFC电路用:作为主动功率因子修正电路控制,使电源供应器可维持一定的功率因子,并减少高次谐波产生。
  功率级一次侧PWM电路用:作为功率级一次侧开关晶体驱动用PWM(脉宽调变)信号产生,随着电源输出状态对其任务周期(Duty Cycle)的控制。一般常见的有UC3842/3843系列等PWM控制IC。
  PFC/PWM整合控制用:将上述两种控制器结合于单一IC中,可使电路更为简化,组件数目减少,缩小体积外也降低故障率。例如常见的CM680X系列,就是PFC/PWM整合控制IC。
  辅助电源电路用整合组件:因为电源关闭后,辅助电源电路仍需持续输出,所以必须自成一独立系统,因其输出瓦数不需太高,所以使用业界小功率整合组件作为其核心,例如PI的TOPSwitch系列。
  电源监控管理IC:进行各路输出的UVP(低电压保护)、OVP(过电压保护)、OCP(过电流保护)、SCP(短路保护)、OTP(过温度保护)监视及保护,当超出其设定值后,便会关闭并锁定控制电路,停止电源供应器输出,待故障排除后才可重新启动。
  除了上述组件外,其他还有厂商视需要自行加上的IC,例如风扇控制IC等等。

  光耦合器:

  光耦合器主要是用于高压电路与低压电路的信号传递,并维持其电路隔离,避免发生故障时高低压电路间产生异常电流流动,使低压组件损坏。其原理就是使用发光二极管与光敏晶体管,利用光来进行信号传递,且因为两者并无电路上的链接,所以可以维持两端电路的隔离。

 会员1575990300鑫豆2024-12-19 08:34
 会员1388695300鑫豆2024-4-19 23:05

这资料写得很详细。。。

网友:
炭膜电阻和普通电阻分别在哪?炭膜电阻都是电阻很小的吗?

----------------------------------------------------------------------------------
体积大小和阻值大小,不成正比关系。阻值大小和功率大小也是不同的概念。yzz163

网友:
好贴,要是以前早看到,学起来就更简单了。如果再加上配对的电路符号就更完美了

网友(2008-11-14):
看后懂了很多,受用。今天修了一天电源,终于修好了两个有突破性的问题。我对电路不懂,只有慢慢跑线,发现有个三极管短路了,换了ok。还有一个就是跑线找到桥式整流的一个二极管开路了,换好ok。感觉很有成就、但是一进论坛发现自己懂得太少了,以后要多多学习。
----------------------
祝贺上路了。。  ---YZZ163

网友(2014-03-26):
感谢,正在学习

网友(2008-09-09):
楼上这个东西有点像,功率因素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说是低压滤波电感,也有说是功率因素线圈。哪位师傅麻烦来解释一下
-------------------------------------------------------
看它所在的位置。若接在大功率整流管后面就是低压滤波电感,接在300V一侧就是功率因素线圈。--YZZ163

网友:
配图看说明,太好的介绍了. 之前一直不知道光耦是什么,现在有些了解了`

网友:
勉强看了下,但实在看不懂

网友:
那你就要好好补习下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元器件,必须要认识了才能动手。

网友:
光耦白色的显示器里居多,它和黑色的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因该没有区别吧,只是封装物不同。

网友(点评):
大哥转载的文章很好。不过,这里不能说应该吧,好象你都拿不准似的。光耦分线性和非线性两种,不可互换。常见的817是线性光耦,可用521等互换的。还有8、16等多脚光耦。817系列后缀B、C如同3级管放大倍数,一般可换

网友:
没区别就好,电源合里都有,修纯平不用买光耦了

网友:
共模态扼流圈在滤波电路中为串联在火线(L)与中性线(N)上
~~~~~不对吧,那还不短路。

网友:
我又仔细看了看,应该理解为
共模态扼流圈在滤波电路中分别串联在火线(L)与中性线(N)上

网友:
这个 串联 是下面的意思:

网友:
开关电源里的光耦多数是817型号的,显示器可就不太清楚了,那东西也比电源难修多了!

网友:
Y电容,负温度系数电阻(NTC)和金氧变阻器(MOV)形状都一样怎么区分?
---------------------------------------------------------
认识元件,要看上面的标识,不是看外型。---YZZ163

网友B(2008-10-12):
还是不明白耦合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8-11-24):
请问光偶如何测试好坏啊

看到光偶不知如何做才好,听说在显示器里他可以早成开不了机,所以我想请教光偶如何测试好坏,坏了如何更换,怎么互换 啊

网友D:
新手,拿着个旧电源对比了下,桥式整流前面的,除了保险和NTC已经三根导线,什么EMI MOV一个都没找到...................这电源前面的都能省的么???

网友:
希望斑竹多发这样适合新手的帖子!!!!!

王大修 -5 不遵守版规,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网友(2008-12-27):
光偶是用发光管控制光敏管原理。

网友E:
好,楼主对电源的认识真是深入透彻,楼主认为电源那类故障最难维修呢,比如说一开机电源发出吱吱的尖声,还有一接主板就输出全无能指教一二吗先谢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元件

这个元件前几天爆了,外面脱了层皮,看不清字了,在经线路板角上,比其他元件大很多
插入市电之后,电源没有反应
----------------------
请将图放到本站。---YZZ163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两个脚的直插的元器件是很多的,可能是电阻、电感、二极管等。
需要看元器件的外观和标称、参数等。

网友H:
请楼主和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电阻?电源上两个都爆了,和220V 680uF电解电容并联,这个元件难找啊 有什么办法?

网友I:
很难得的好帖,感谢楼主分享!
还想请教一下大虾们的是:电源中有些个元器件用胶水弄得很稳,有什么好的方法把它弄下来——“霸王硬上弓”?别笑我菜哦 。。。

网友:
楼主的帖子太详细了,初学者一定受益匪浅。目前开关变压器的数据,及修理绕制方法也是初学者想要知道的。

网友(2009-01-26):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电阻?电源上两个都爆了,和220V 680uF电解电容并联,这个元件难找啊 有什么办法?51874


如果是并联在 220V 680uF电解电容上的,就是0.1uF的涤纶滤波(高频)电容。这种电容是很常用的,用耐压250V的0.047-01uF的代换就行了。

也可能是压敏电阻,防过压的,你这个好像是150V (图看不太清楚)。实际维修可不用,或在+300V到地之间接一个3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脚的直插的元器件是很多的,可能是电阻、电感、二极管等。
需要看元器件的外观和标称、参数等。

--------------------------------------------------------------------
修电源,遇到较为特殊的元件一般都是从坏的上面(同型号)取。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就拆件用把,自己绕的性能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难得的好帖,感谢楼主分享!
还想请教一下大虾们的是:电源中有些个元器件用胶水弄得很稳,有什么好的方法把它弄下来——“霸王硬上弓”?别笑我菜哦 。。。

-----------------------------------------------
不要怕笑。我也是硬来的。先用镊子和小刀摇松(把底部和周围连在一起的先分开),然后用尖嘴钳硬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楼主对电源的认识真是深入透彻,楼主认为电源那类故障最难维修呢,比如说一开机电源发出吱吱的尖声,还有一接主板就输出全无能指教一二吗先谢了!


开机电源发出吱吱的尖声 有过载或振荡反馈电路有问题
接主板就输出全无 说明输出保护了,有过载或电源自身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

看置顶的帖,这些故障都有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拿着个旧电源对比了下,桥式整流前面的,除了保险和NTC已经三根导线,什么EMI MOV一个都没找到...................这电源前面的都能省的么???


是的。 质量和价格是成正比的。现在好多电源用料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光偶不知如何做才好,听说在显示器里他可以早成开不了机,所以我想请教光偶如何测试好坏,坏了如何更换,怎么互换 啊

用已知是好的相同或同类型(参数接近)的替换。

如果不知道 光藕参数 ,请BAIDU和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耦合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电源里光藕来讲,说的简单点,就是把由220V交流电供电区的信号传递到安全的低压直流区。由于是通过光传递的,所以达到了“绝缘”的目的。
  你也可简单的理解为“耦合”就是传递信号。

网友:
光耦合器用在电路的什么部位啊?电路图上的标示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9-02-26):
版主,好帖子!   以前似懂非懂的,没有好好看,这两天整理旧电源,修好了五六个,对电源也有了点兴趣!其中有个世纪星的电源,一上电就炸保险!量大电容两端的二极体值,短路!拆了他还是短路!量后级的开关管也没有问题,跑电路发现有两个元件与大电容(2个)的正极相连,仔细看了下有烧毁痕迹。将其拆除后,大电容就不短路了。上电后有输出了,就是各路电压略低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跟没有上这个东东有关。那两个原件紧挨着大电容,外观跟Y电容一抹一样,但是看完这个帖子有点迷糊了,到底是Y电容,还是MOV呢?请指点下。。。明天看下上面的字。。。

网友:
再顶下,今天看了下那个烧掉的元件,上面写着:10D221K,蓝色圆饼状,不知是不是MOV? 版主指点下,不安装他对电源有影响吗?

网友:
是压敏电阻:
(转)压敏电阻的测量: 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当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急剧变化时,电阻短路将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于电源过压保护和稳压。测量时将万用表置10k档,表笔接于电阻两端,万用表上应显示出压敏电阻上标示的阻值,如果超出这个数值很大,则说明压敏电阻已损

网友(2014-06-03):
这个教程很不错哦,新手老手全适用。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资料太有用了。感谢提供的。

网友:
新手的福音 这对新手来说是极好的

网友:
这完为文章,,让我对ATX电源的了解太深入了。。。

网友:
好多电源 缺件啊

网友(2014-07-0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写的还很详细,值得鉴定和分析!谢谢!

网友(2014-11-16):
如果能介绍如何判断各个原件的好坏就更完美了

网友:
元件介绍的很全面,但美中不足的是该如何检测好坏的问题没详解,希望LZ可以提供详细的资料

网友:
学习很有必要

网友:
好多都是不懂的,谢谢 。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基础 谢谢了 收藏慢慢品

网友:
我是新手,来看入门教程的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适合初学者看看,不然还真有不懂的

网友:
这个教程很不错 适合初学者

网友:
好贴。。。。。。。。
另外我想问下,电源中假如光耦坏了的话,会不会造成输出的电压偏低???

网友(2015-01-01):
帖子不错,收藏了,以后遇到电源故障,这是很好的思路

网友:
认真阅读了好几次,对电源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谢谢,收藏了,很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认识电脑ATX电源的元器件,制作成PDF文档,便收藏

网友:
如果配上电路图标识及检测方法就更完美啦

网友:
呵呵。重新看到这些熟悉的元器件。。。心情很激动。。

网友:
很系统,很好,但也有遗漏。比如小三极管C945,C1815之类没有提到。TL431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也没有提到。

网友(2015-02-06):
好贴,谢谢分享,非常适合我等初学者。

网友:
各个部件都说的灰常详细

网友:
好文章 重头开始

网友(2015-03-13):
正在看刘坚强的视频来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帖子真好啊,不顶说不过去。我一个台达电源修了好修还没有搞定,估计楼主三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对初学者非常好!顶。。。。。!

网友:
对与新手的我来说受益匪浅啊   感谢

网友:
楼主有这个  的    文档没有

    能发一个 给我 ?

网友(2015-12-06):
好贴啊,要是能把零件加在电源板上来说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浅显易懂....

网友:
看到X电容是大块头,Y电容比较小

网友:
这篇不错,普及了下电子元件及作用的知识,挺详细的!

网友(2016-01-07):
本人是个糟老头子,知青时代的人,那时候的男人没有不玩“天线地线”的,基于此,想玩玩现代的东西。电源上拆下个东西,请教楼主它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很好,对我们初学者有很多的帮助,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对我们菜鸟来说很有用

网友:
是很多电源都有的元器件。就是有时看不清楚具体的型号参数

网友(2016-03-26):
听说在显示器里他可以早成开不了机

网友(2016-05-10):
这个真是很不错,长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