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的液晶也不支持热拔插啊?

楼主(2008-09-09):
   请教大家    是不是有的液晶也不支持热拔插啊?]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可笑啊   让人觉得有点是无稽之谈  但是我几次遇到这样的事   让人不好解释

  前两个月   我们公司大批量到浙江装机  是个大网吧  有个同事回来后说   那批显示器很奇怪
当显示器VGA信号插头插在一台主机上正常运行的时候  他们把该显示器拔下  插到另外一台主机上时  却不亮
以为是显示器坏了 但VGA插头仍然插在那台主机上再重启后  就能正常显示了   后来发现每台都这样 好象需要把
VGA插头插在主机上再重启后才能识别一样  有点象PS2的鼠标键盘在进入系统后再接上就不能用一样  当时我不在
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今天在用一台LG17寸时  把VGA插头从原来那台主机上拔下来后 过几秒钟就再接上后   怎么也不亮了绿灯一直闪  后来同事把那台主机重启后就没事了
很奇怪   小弟愚昧  一时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主机要通过显卡读取显示器DDC信息。

有些热拔插还会花屏等等。

网友:
不是吧,还有这样的事情,真的还没有遇到过,谢谢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有这样的事,我用的是AOC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倒是沒遇過~

我個人的習慣是~~一定先關 LCD 電源 ~之後才會去拔 ~VGA插头~

VGA插头~接到其他台 ~PC後~~在開LCD電源

网友:
其实,这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带电插拔还会引起其他后果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就是换了板,但程序不对的时候就会这样,品牌机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