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V星MS-6788黑屏问题

楼主(2008-09-09):
手里有块朋友换下的,成色很好的V星MS-6788的板,装机,装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在使用过程中,时不时会突然黑屏当机,显卡,内存,在是测过的,没问题,电源也是长城电源绝对没问题的,不知道如何检修这种问题的板,那位高手请指导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万事没有绝对的!
为什么长城的电源就绝对没问题呢?
不稳定故障打一下PWM的驱动波形! 考虑一下散热

网友:
电源是我用来试机专用的,从没出过不正常现象。所以我说不关电源的问题。
我又检查了下板子,有时插黑金刚内存条,上面的灯一闪一闪的不正常,有时又正常,估计内存供电那儿有点不稳,我再自己查资料修修试.

网友:
你量一下USB的对地阻值。

还有就是你用着以前没有问题,不等于他现在会没有问题,也不等于二者搭配在一起会没有问题。

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网友:
求教打阻卡测试疑点

昨晚用打阻卡全测试了一遍,都正常,恼火~~~这板子,用上点时间就会黑屏,一般为几小时,时间间隔不定黑

网友: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等,等黑屏当机后去测量,看看有哪些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谢谢回复,我抽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