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内存引起短路,北桥发热,没有显示了?

楼主(2008-09-09):
945主板内存引起短路,北桥发热,没有显示了,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这情况,千万别急着加电,否则要坏北桥的。你是不是说你的内存坏了短路?
测AGP的A64、B64对地阻值有多少,如果为0,是北桥坏了

网友:
查下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换内存上

网友:
最好不要先上电,先把关键阻值仔细打下再看情况

网友:
先测ATX电源座的对地阻值 看全板有没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先看看内存巢是否烧焦,把粘在一起的引脚断开再说,

网友:
先打一下电压对地的各路阻值,再测一下北桥边上的电容阻值,如果正常的话再加电试。看代码能跑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