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 重新启动死机。折腾3个晚上(已经修好)

楼主(2008-09-09):
一台康柏M2000,开机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重新启动就到LOG画面死机,关机半个小时后开机又一切正常,但是一旦重新启动又是老问题。后来发现不挂硬盘进CMOS重新启动也一样会死机,换南桥,故障依旧。想想看是不是北桥供电出问题了,北桥上面几项电压也正常。会不会是北桥的电容出现了问题呢?结果在换电容的时候,忽然不亮了。上诊断卡是内存过不去,把内存插槽加焊了还是过不了内存,心里想:是不是北桥又虚焊,在 换电容的时候加热太大,造成虚焊更加严重呢?先不管那么多了。把北桥加焊一下先。结果还是一样的,实在想不通了,机器他升级过 BIOS,会不会BIOS坏了,于是把BIOS刷了,结果还是一样,检查内存电压也正常,快 崩溃了 。。。。。。。。。是不是北桥下面又掉点了,造成过不了内存。于是把北桥摘下来看看,焊盘也也没有 问题。我快疯了。换个北桥吧,找了个82855GM的北桥,确定 是好的。上上去,开机,亮了。心里欢喜了一阵阵。算了好了吧。当时时间也不早了 已经快凌晨4点了,先睡觉吧,每天起来再装,结果第二天装的时候,又不亮了。还是内存过不去。于是把内存插槽又给加焊一遍,亮了,这个时候画面还是停留再LGO,是不是内存过不去才引起这样的故障。于是把内存的阻值打了,还是正常。我快没有招数了,于是把电路 全部跑了一遍,怀疑的电容 也逐个的换,换的时候 好一阵坏一阵的。已经两个 晚上没有 睡觉了。换了一次电容,装上银盘,还跑00,天啊,这究竟什么机器啊。没有 别的招了。摘东西!网卡,1394都 摘了。还是一样。后来在MODEM旁边摸了块芯片,感觉温度又点 不正常。不管那么多了摘了下来。这下好了,重新启动什么都正常也 ,几天忙下来,也不想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了应该是MODEM吧。先不装上去了,机器正常就可以了。装上去发现声卡出现惊叹号,再仔细看看,原来这个芯片是声卡芯片,不装怎么行,于是找了块装上去,一切正常,300块入带为安。原来是声卡不良,把5V给拉低了,造成时钟不正常工作,告诫各位同行,遇见小毛病的机器最好先从小东西开始找,不要像我那样上来就干桥

网友:
LZ真是好样的,有些时候一些故障是很难断定的,局部小电路替换法原始而神奇,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声卡芯片坏,机器开始是否有声音?

网友:
这个也真奇怪啊,一开始声音有的吗?难道重启声卡就坏了,再开又好了?

网友:
修过这故障,声卡被黄纸盖着,

网友(2009-01-10):
佩服佩服

我修了块台机主板,和你的故障一摸一样,也是声卡CM8378坏,不过我没花这么多时间查,故障随开机时间变化,跟温度有关,我用电吹风吹了一会,故障变化了,就确定了,直接拆了OK

网友(2009-02-10):
装上去发现声卡出现惊叹号

声卡拆了还能显示惊叹号???主板的声卡拆了都是直接没这个硬件啊,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2009-03-14):
应该不是坏了,是不良,温度高,内部工作不良,新开机温度低,没事,但重启温度已经上来了,问题来了。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2009-11-24):
那声卡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坏了 还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

网友:
原来是声卡不良,把5V给拉低了,造成时钟不正常工作?????

把3V拉低 了吧

网友:
上次修个HP的是5vSUS把供电不良 导致5V供电不稳 导致光驱和硬盘已装上就黑屏  感觉跟这个很类似  反正遇到机器还真不能先干桥

网友:
原来是声卡不良,把5V给拉低了,造成时钟不正常工作?????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简单的开机当机现象,其实开机当机一般考虑思路为,BIOS,外设(网卡,声卡),CLK,南桥,而是北桥考虑到最后了,在工厂修到的板子,厂商为了节省成本,会在板子上打上内存颗粒,也都会影响到开机当机的,一些电压二极值被拉会导致当机的,例如华硕的3VS二极值被拉话,就会影响开机当机

网友:
是啊~通常都去考虑南桥时钟BIOS网卡USB~声卡基本无视哈哈~是该注意谢谢提醒

网友:
很多地方都不太理解。

LZ只是讲了个大概。没有分细说来。

网友(2010-05-03):
好经验,学习了 6# 猫大师

网友:
你怎么判断把电压拉低就是时钟不工作呢。你好象没查时钟那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