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K3562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9-09):
开关管K3562可用什么代换,可不可用7N60A换啊,各位高手帮个忙说一下.

网友:
用K2141代换........

网友:
2SK3562 6A/600V 可用2SK2545 代换.

网友:
可以代,一般常见的2SK2645,2SK2761,2SK2141都可以

网友:
随便从烂板上拆个就行了,只要耐压超过500v,功率有个几十W的场效应管就行了,在普通的机上没有什么要求的。我个人喜欢用K1507,便宜,拆机的才几毛钱,我一次就买了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