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4-533D-M(工)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09):
神舟P4-533D-M(工)主板开机长鸣,查内存条正常,内存插槽附近有5个电容突顶,更换后,开机还是长鸣,诊断卡显示“00”,怎样修这个板。

网友:
你查查内存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插上打阻卡测和内存供电电压是2.67V。

网友:
内存供电 时钟 总线电压 到北桥AD线,正常的话先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