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KT133主板,开机后一直报警,能进系统,但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8-09-09):
如题所述,检查发现ps/2口有松动,以为是短路,取下整个ps/2口,故障依旧,查5V供电和信号脚对地阻值都正常.报警的声音就像一直按着某个键一样.

请大师们出点主意,只要能让不报警,再把ps/2口加上估计就行了...一直报警很是烦人...接上usb键鼠能用

网友:
仔细检查整板是否有元件不良烧焦,可以考虑换个IO试下

网友:
没有发现元件有状况,除了换IO没其它办法了吗...

网友:
对了,5V供电量出只有4.8,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