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2c硬盘怎么拆?

楼主(2008-09-09):
神舟承龙s262c笔记本的硬盘找不到了,bios里发现不了。都过了保了。向自己拆下来。可是不知道如何拆。高人帮下!!!

网友:
这都不会的话还真是不好说了

网友:
叫你买垃圾笔记本,自讨苦吃

网友:
底面在角上有个盖子,卸掉螺丝里面有硬盘。

我的也是S262C,硬盘也坏了好多次了。现在主板坏了,返修中

网友:
买便宜货有便宜货的好处,就是可以修多几次.
不过楼主这样的问题还要问的话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兄弟.在键盘底下吧.要先拆起键盘..吧.

网友:
1把D壳后下方几个钉卸掉,
2打开笔记本
3C壳不是一体的,有一个能分开的地方与键盘连接的地方可以看出有缝,从面对自已身体一边一弄就拿一下来了,就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