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里面吧嗒吧嗒响还能否修好

楼主(2008-09-09):
故障现象;硬盘里面吧嗒吧嗒响,好几块都是这样,不知道还能否修好

网友:
打头,很难修,有pc3000大概得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吧嗒吧嗒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0磁道坏了引起的吗?)

网友:
不是
是你的磁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