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60g硬盘机器认成33g

楼主(2008-09-09):
三星160g硬盘机器认成33g,怎么办啊

网友:
硬盘BIOS 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啊,我以前碰到过20G的认成160G的,以为赚大了~~呵呵,不过不能用,换数据线后解决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跳线跳成了“Limits driver capacity to 32 Gbytes”?
否则就要看是否自己改过可用的LBA最大值了,这种可用MHDD的NHPA指令改回。

网友:
楼上的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