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任务栏抖动

楼主(2008-09-09):
显示器任务栏开机时抖动过一会儿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场电路 重点应该是电容  应该是电容性能下降 我还没碰到过 所以只是猜测

网友:
是消磁的关系吧?手工消磁看看是否是一样的现象,如果是,应该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