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诊断卡灯不停的闪。

楼主(2008-09-09):
七彩虹c.nf4x。CPU没有电压,换过IC,还是不行,把网卡吹下来过,不行。内存有2.5的电压。单桥有1.5的电压。内存旁边的电阻有1.2的上拉电压。别人说是用着用着坏的。run 3.3v/-5v -12v   一亮一灭。别的灯全是一会亮一会暗。
这个没修好。客户换了一块。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晕了,LZ说的诊断卡灯是怎么个不停的闪?

网友:
你先把CPU的供电搞起来撒

网友:
供电不正常就会诊断卡不停闪,查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12vcpu供电电路查一下,有些主板不插4针cpu供电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主板有短路,或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这样的板~最后查出来是CPU电源芯片的事~

网友(2009-07-04):
主板有短路,我的也是这样,主板上的1117非常烫手。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915的主板,可能是有短路的,我没有修起来

网友:
你这块板桥特爱出问题

网友:
主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