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0不过内存

楼主(2008-09-09):
求助,联想E100不过内存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E100的本本,接电源通电试机,开几电流在800MA摆动了一下,便不动了。该机是板载内存的,有根内存插槽。具用户说前段时间就出现该本本在开机点亮的时候,不能移动,只要一动就出现死机,点不亮的现象。我变对板载内存进行加焊,还是那样的电流现象,对IO进行加焊,也没有解决,把板载内存去掉,单独上内存,还是不亮。用阻值卡测试内存的AD线,发现有几根数据对地数值为1,加焊内存插槽后AD线对地数值正常了,但是插上内寸还是那样的电流反映,电流为800MA有轻微的摆动。测量内村的供电2.5正常,LCK 133M有,REF电压1.25有,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是不是BQ有问题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阻的正常吗 册测看

网友:
看是不是北桥问题呢?内存是和北桥相连的。

网友:
我估计也是BQ挂了